S7-300接口模块的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5-06-13):
请教下上图1,2,3,4分别是什么模块?然后为什么I/O模块上面有4个信号灯,但下面却又8个接线端子?

网友A:
真懒,把下边的型号百度一下全出来了
不同的模块接线也不同,8个孔肯定有用不着的。。

网友B:
看看具体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C:
这是ET200S的模块, 不是s7-300。。。

网友D:
下面的模块是统一的,就是个接线端子类似的。至于上面的模块和300的模块有些类似。

网友E:
ET-200S远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