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4):
元件标号14ANG是什么东西?,TO252封装,1脚(左下),2脚(中上),3脚(右下)。经查找2接直流电源+,3接直流电源-,板上走线相当难查找,用的是极为恶心的布线方式。
送修时上电断保险,好不容易才发现这元件短路,拆除后上电无反应。加一条短接线后显示正常,是内部断线或是哪个控制元件问题,实在大难查走线了,反正按原理是必须通的。
现场试机发现功能不正常,对比另一块好板发现此件1脚有一3V左右电压(指针表测得),这样的接法似乎是一三端稳压,什么型号的才符合这种脚位?各位帮忙看看,谢了

网友A:
ntd6414
n沟道mos管100v32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真在你说的型号上看到了14ANG字样,可是这不符合电路特性啊

网友B:
看来楼主,要好好补电子基础了。(≧^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是,我想偏了。整理下公布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期待你的公布啊

楼主:
压根没想到这是一个开关电源,所以引起一连串误判。想到未查清电路而鲁莽搭线不免冒冷汗,所幸后面的每路电源均有稳压管。这种改法刚好等效于修好了故障电源,报出JA代码可能与外电路有关。
这是一个商场扶梯的控制板,故弄玄虚复杂化还是进口板,客户对此深恶痛绝。装好后到商场开张时已过保修,连个故障代码表也不级客户,时不时出现这样那样的代码根本无从下手。一共十多部梯,调换二梯上同样的二块板是不能工作的,与其它地方有通讯关系。客户在给我这块板之前已购一块新板,电梯公司来人三次都无法调试到正常运行,报的是J6故障,导致停机一个多月现在还瘫着。扶梯就是一台电机在起停,里面变频器也没有,之前我见过的是一个10点的小PLC在控制。复杂化估计好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