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4):
两根线线同时传入,和一根线绕一圈,有区别吗?
如果100/5的互感器,实际电流10A,我绕一圈,电流表上会显示多少A?
如果两根线同时穿入,又是多少?

网友A:
穿心这个又不是绕圈,100/5就是100/5,绕一圈100/5实际电流10A,电流表会显示20A,如果电流表读数100A。

网友B:
绕的圈数多,量程就变小!

网友C:
上全图才行,楼主,你的下面没了

网友D:
两根线线同时传入,和一根线绕一圈,有区别吗?
看不懂什么意思,两根线肯定是测得两线的电流,一根线绕一圈是一根线测两次了。

网友E:
我也没看懂楼主到底是在讲什么
穿的扎数越多倍率越小

网友F:
多亏了楼主的照片,ABC三相每相两根电缆并联穿过互感器与一根穿过有什么不同。

这回明白了大家说说吧。

网友G:
两根穿过就是两根的电流呗,有什么特别的吗?

网友H:
七楼有试过或见过互感器同时穿过AB两箱线的吗???

网友I:
1楼的是正解啊

网友J:
两根线线同时传入,和一根线绕一圈,有区别吗?
如果两根线是并联的线径相同,就没区别!

网友K:
两根线接在一相上,在穿,那不就是一根线吗

网友L:
绕一圈不是2匝了吗

网友M:
1楼正解,穿两个线电流和一根线没区别应该,多绕一圈电流理论上大一倍

网友I:
少见多怪,,多了

网友N:
初电没学好。记得是接最后一幅难图,线多的。回答问题是回答的就是互感器穿了五圈给了个倍率让算这个月用量的,算错了。成心病了。

网友O:
100/5 10A,绕一圈是50/5 20A,跟穿心的线的根数无关,这好比是用独股铜线与多股铜线区别后不会影响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O:
100/5 10A,绕一圈是50/5 20A,跟穿心的线的根数无关,这好比是用独股铜线与多股铜线区别后不会影响互感器
这一说我就理解了

网友P:
测的好像是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