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T行车改造

楼主(2015-06-14):
原本双梁行车是用凸轮控制器控制的,现在要改成5个速度的摇杆遥控器,求各位大神给个方案啊!原来行车的电气图没有了!

网友A:
这个简单的啊,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就可以想到的。正反转的控制不就可以了吗,主要是用电阻器切甩阻来控制速度。不要纠结与原来的图纸,找不出来的话就是全部拆了自己从新配盘就可以的。这个是改造不是维修.....

网友B:
三个电机控制,没图纸也行。

网友C:
用接触器代替原来的凸轮控制器即可,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D:
干脆自已重新配盘,改造有时比重新来还费工费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干脆自已重新配盘,改造有时比重新来还费工费时。
说的很对的啊。有时改造真的很费时,还不如自己重新来。

网友F:
加电阻箱了,,你还不重新画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给我画个图纸吗?我是外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我改造的一个图,不过是3速的,遥控和凸轮控制器选择控制,你参考一下。

网友G:
遥控的不要这么多速度,二三速就可以了,低速启动,中高速二档运行,我们前年改的二台 30T/5T 双钩,普通遥控器时间继电器自动加速,设计三速,实际使用保留二速,除非精细定位,速度多点好。

网友H:
用那么多接触器,不如用变频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是哪里的?有在厦门吗?

网友G:
10 楼说的对,会玩变频器的还是用变频器,我们上次用的品牌接触器一个要 1000 多元。

网友I:
没有原来的电气原理图,你要改造的话费事

网友J:
公司老板要求都改造成遥控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