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4):
一台TL494开关电源用户说烧保险,我一看桥堆输出端的2个热敏电阻也快要暴了,一检测2个开关管2SC2526直通,直接给TL494单独给12V电压粗略判断TL494正常,手上没有2SC2625,拿出一堆电视机的行管(我之前不是修电视机的,之前不懂三极管,在淘宝一买就是一堆)听说行管不能代替电源三极管,反正还不知道电源正常了没有,拿2个行管2SC5418上机电源空载输出指示灯也绿了,测电压正常,能长期用吗?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按说可以

网友B:
应该不行行管里面一般带有一个阻尼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SC5148没测到阻尼二极管

网友C:
应该不可以的,现在多是液晶的!

网友D:
2SC5418没有阻尼二极管性能优于2SC2625没有问题。

网友E:
2SC2625参数:硅管,NPN 450V 10A 80W
2SC5418没有阻尼二极管,参数:硅管 NPN 1500V 6A 120W

网友F:
一般的行管是带阻尼电阻和阻尼二极管,俗称阻尼三极管,行管的放大倍数不高,而电源管是调频调宽同时进行,要求频率特征较高,放大倍数也要大点,而大部分行管有阻尼二极管,有些管子不带阻尼,如BU508等,就可以用作电源管和行管,不过,用作行管时要加阻尼二极管,还有普通的带阻尼行管不能用在高清电视机上,因为ft达不到要求(高清电视机行频频率高),三极管的代换必须要遵守其代换原则,否则极易损坏。“行管”是用在电视机上的特定称谓,所以一般不建议代换电源部分的开关管。

网友G:
修过电视机的高手,一大批。

网友H:
还是看参数,耐压,功率等

网友I:
个人觉得 只要不是带阻尼的 电压 电流 频率参数能满足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