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4):
请教了,最近发现一台设备反应慢,反映在在操作触摸屏设定参数时,感觉是PLC运行速度变慢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们的设备是欧姆龙200的PLC .

网友A:
通讯慢了?

网友B:
应该是通信受到干扰导致,看一下干扰

网友C:
要区分清楚,是触摸屏触摸反应时间变慢了,还是触摸屏设定参数的时候数字反应巨慢。
PLC不存在变慢的说法,因为PLC内部的程序执行的时间是几毫秒每次,你根本观察不到,而且你想观察还不一定能够观察到。

网友D:
把HMI清空 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E:
也可能硬件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