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4):
南京第四机床厂生产的ZN3050X16电气故障排除首先看电气原理图:如下图01
故障现象:主轴变速档无反应,直流保险总是熔断!   主轴变速由四个电磁离合器来实现的,首先介绍下五个离合器线圈的作用YC1(A)、YC2(B)、YC3(C) 【DZM3-2.5-25NM】 YC4(D)【DZM3-5-50NM】YB【DZB-2 20NM 】 该线圈电压为直流24V,直流24V由控制变压器(JBK4-250  380/110V/24V//28V/6.3)提供交流28V经过单相整流桥耐压50V10-15A变成24V直流电压。变速档如下图02对应图所示
 YC1( A)、YC2(B)2只电磁离合器线圈安装在同一轴上。YC3(C)、YC4(D)分别安装在另2个轴上,YC1、YC2、YC3阻值在28欧左右,YC4阻值在18欧左右。
   出现直流保险熔断,首先用万用表乘10K档测量对地,是否阻值变零阻值,在检测9号(直流24V负极)线分别对13、14、、16、17、20是否阻值变零值,如果是阻值变得很小,说明电磁离合器已烧坏。从我修理该钻床经验,主轴变速故障比较高,一般都发生在电磁离合器线圈损坏,电磁离合器线圈接线端子线脱落造成短路故障。在这里还要指出主轴有刹车装置就是YB(电磁制动器)线号为20号,这个线圈比较容易烧,一般处理就是把20号线号头拆除即可,如果操作工需要刹车制动的话,就必须更换YB电磁离合器线圈型号是DZB-2 20NM  电压是24V。直流桥电源保险电流为3A.
 此钻床主轴箱油路不能出现故障,如果油泵坏了就会致使主轴箱因缺少润滑,温度上升导致电磁离合器线圈烧坏,还有就是电磁离合器轴承坏也会导致电磁离合器线圈烧坏。修理该设备需机修钳工与维修电工配合修理,更换主轴箱电磁离合器需要把主轴电机拆下,再把主轴箱盖打开,一般电磁离合器里面的几根线时间长了就变硬了,很容易断,建议最好是更换A(13)、B(14)、C(16)、D(17)及9号线,最好用六芯不同颜色的线,线号管在油里泡了后易坏 ,还看不清号码....。

网友A:
如果主轴刹车线圈烧了,是不是停不了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制动刹车 就是瞬间停止,没有刹车就有惯性要等一会哦,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B(2017-01-03):
你好!这床子低速是感觉正常,高速时,速度慢慢的上升,有拉不动的感觉,变速箱里还冒烟,我检测了电磁离合器线圈的阻值没问题!线圈电压也是24V,请问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床子低速是感觉正常,高速时,速度慢慢的上升,有拉不动的感觉,变速箱里还冒烟,我检测了电磁离合器线圈的阻值没问题!线圈电压也是24V,请问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根据你反应的症状给你答复仅供参考,南京第四机床厂生产的3050钻床电磁离合器工作排列为四种:AB、AD、BC、BD、A、B、C、D四只电磁离合器组合的4种转速,可使主轴获得12种不同的转速,你首先要检测下13号14号16号17号电磁离合器线圈电阻值是否正常,YC1、YC2、YC3正常阻值在28欧,YC4在18欧,在此同时用万用表MF47型,拨到乘以10K档位,检测下电磁离合器线圈绝缘是否正常,正常表笔指针不动阻值最大,如果阻值小就说明电磁离合器绝缘已坏,这时必须更换电磁离合器线圈,直流电压是24V,24V必须加负载的实际电压,低于24V电压就要检查整流桥堆。你描述变速箱冒烟,你检查下主轴制动器线圈是否烧坏了,主轴制动线圈很容易坏,20号(YB)你检测下线圈电阻、绝缘是否正常。如果主轴电磁离合器线圈烧了,就把20号给拆掉,可不用主轴制动这一功能。
电气检查(确认电磁离合器线圈是否完好,再确认连接电磁离合器线是否脱落或松动,直流电压24V是否正常)过后,正常那就是机械传动部分故障,要找机械修理师傅(钳工)修理啦。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加QQ群:215894094

楼主(2017-05-04):
今天再上传一张图纸及微电子控制电路控制器

南京第四机床厂的钻床控制有老款与新款之分,建议修理此钻床的朋友要好好理解电路图工作原理。

网友C: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D:
忽然想起之前在厂里的一台钻床,忽然说一个电机不转了。我试了下,直接接触器点下去,电机是转的,看原理图,查了线,也没问题。但是就是接触器不吸和。后来他们吧一个机械的转盘转到位了,启动的时候,接触器才能吸和,到现在也没明白。

网友E:
没修过这玩意,电路图看通了,找毛病就快一半了

网友F(2018-11-17):
南京四机zn3050一16微电子多功能继电器17号线无输出,,请老师指点

楼主(2019-03-29):
今天上传主轴箱拆解照片,这一组就是A、B电磁离合器线圈,同在一根轴上,AB线圈4根线9-13 9-14其中9号线并接在一起,出来也就是3根,这3根线9-13 9-14 电压是直流24伏,电磁离合器接线端子使用时间长了也会松动,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正常,但是运转起来1000多转,加震动就会造成虚电压产生。

楼主:
再上传宝贵的资料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主轴刹车线圈烧了,是不是停不了车了
主轴电磁离合器作用就是刹车(制动)功能,一般主轴电磁离合器线圈烧了可以甩掉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床子低速是感觉正常,高速时,速度慢慢的上升,有拉不动的感觉,变速箱里还冒烟,我检测了电磁离合器线圈的阻值没问题!线圈电压也是24V,请问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冒烟可能是缺油导致机械故障,检查轴承及轴套等……

网友G(2021-02-13):
请教问题,在同一速度档上正转和反转的速度不一样,是怎么导致的?怎么检查?

网友H(2021-04-17):
问下大大 开机不到一分钟主轴电机冒烟是什么原因 呢?

网友I(2022-07-24):
楼主,请您发一下资料给我,邮箱2598552808@qq.com,谢谢

网友J(2022-10-24):
老师您好,想请教一下ZN3050*16摇臂钻床,不能反转是怎么回事?谢谢,请指教

网友K(2023-06-09):
大师你好,联系方式?

网友K:
师傅你好,我有台南京摇臂钻遇到问题了,请问你的联系方式是?

楼主(2024-04-25):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床子低速是感觉正常,高速时,速度慢慢的上升,有拉不动的感觉,变速箱里还冒烟,我检测了电磁离合器线圈的阻值没问题!线圈电压也是24V,请问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果24伏电压正常,线圈阻值正常,那就要检测摩擦片及机械传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床子低速是感觉正常,高速时,速度慢慢的上升,有拉不动的感觉,变速箱里还冒烟,我检测了电磁离合器线圈的阻值没问题!线圈电压也是24V,请问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主轴变速箱冒烟说明油泵供油有问题,轴承传动部分有问题,主轴工作温度要靠有润滑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师你好,联系方式?
加我qq641299766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师您好,想请教一下ZN3050*16摇臂钻床,不能反转是怎么回事?谢谢,请指教
按照电气原理图检查行程开关及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问题,在同一速度档上正转和反转的速度不一样,是怎么导致的?怎么检查?
变速档问题

楼主(2024-07-04):
引用 网友H:
问下大大 开机不到一分钟主轴电机冒烟是什么原因 呢?
检查油路与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修过这玩意,电路图看通了,找毛病就快一半了
电路图原理要看懂是第一,但是电气原理是比较抽象的,必须要知道电气控制元器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