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15K修了一下午

楼主(2015-06-14):
这个三菱F740-15K问题太多,修了一下午,腐蚀有点严重,把全部接插件换了,
1.刚开始报E UVT,母线检测经过5个220K贴片电阻降压后4V正常,查了一会把62301换了还不行,最后用示波器查到OI4通迅光耦PS9587有问题,换了后欠压报警消失,
2.接着报EPE2,刷驱动板24C01程序18.5KW,好了,
3.接上自制的6个单管试机,报OC1,测了下LM339和LM393及相关电路没多大问题,后面3路一串的220K电阻全是好的,最后把6个TLP350驱动光耦一起换了后正常

网友A:
自制的6个单管试机是个亮点

楼主:
这两天修了好多个小变频器

网友B:
呵呵,修了一下午,有成绩就好。
这个三菱的板子,我也修了好多,如果确定是氧化的板子,可以断定板子上的元件(光耦),不会坏,是板子的走线氧化断线或者有虚焊而已。呵呵。
换下的光耦,可以装其他板子上试试的。

网友C:
牛人真多啊

网友D:
单独给驱动板在CON9处上直流电为什么面板无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就是没接对,看图片con9好像是母线电压检测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直接下面的两个大电容上直流电

网友D:
是我接错了,请问大神该接哪里。对于没有图纸的变频器你们都是怎么修的,我怎么没图纸就不知该如何下手了

网友D:
我想单独给驱动板上电测一下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不需要什么图纸,哪里不对往哪里查,就比如你上面说的,面板无反应,你不去查有没有5v,正不正常,没有5v再往上一级查,开关管有没有500v

网友D:
整机上电没问题的,现在拆下来单独给驱动板上电找不到位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菱700系列的单板可以测静态信号,运行不接模块会报警,除非你会屏蔽,三菱700的我是不会屏蔽,所以我做了6个小管子试机测信号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就接CN9上,接交流380

网友D:
我现在都不晓得把直流电从哪里提供给驱动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算是好的,单独拆下来没显示就要按没显示的故障来查才能快速找到问题所在,供电要接在哪,比瞎猜供电接哪来得快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r s(缺相检测那个插头)那里来的,驱动板单独上电可以接那两个有螺丝的接线端子

网友G:
2.接着报EPE2,刷驱动板24C01程序18.5KW,好了,
楼主、请教这个步骤具体什么意思、怎么做到

网友D:
谢谢这么晚还给回复。还想请问下,为什么这台机子的启动电阻上多出两个端子接在功率板上,这个和可控硅整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电路大同小异,记住几个常规的,就不需要图纸了

网友H:
很仔细啊  谢谢

网友I:
回复 楼主:
LZ自己制作的逆变模块加到这个驱动板上要给我模块加直流母线电压吧。另外大功率驱动板驱动小功率的模块激励电流应该要小的多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三菱700系列的单板可以测静态信号,运行不接模块会报警,除非你会屏蔽,三菱700的我是不会屏蔽,所以我做了6个小管子试机测信号

可以屏蔽的。用现成的7单元模块也是很方便的。模块便宜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么晚还给回复。还想请问下,为什么这台机子的启动电阻上多出两个端子接在功率板上,这个和可控硅整流有什么关系

高温的保护。

和可控硅没有关系。

网友K:
报EPE2,刷驱动板24C01程序18.5KW。。这个程序是哪来的。。分享下咯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机器上备份出来的

网友L(2015-09-12):
学习了!驱动板24C01是IC?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一般不需要什么图纸,哪里不对往哪里查,就比如你上面说的,面板无反应,你不去查有没有5v,正不正常,没有5v再往上一级查,开关管有没有500v

顶,高手是一般不用图纸的。有时候反而浪费时间。哈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G:
2.接着报EPE2,刷驱动板24C01程序18.5KW,好了,
楼主、请教这个步骤具体什么意思、怎么做到
有的报警E.PE2  不是数据问题。看看这个工控网上下载的统计表,供参考。

网友N(2015-10-17):
楼主那6个单管试机非常不错,是不是上面也要接520DCV?有草图的话共享下,谢谢了

网友O:
楼主好,能发个自制的单管板和24c01程序吗 出个价

网友P:
回复 网友O:
用现成的7单元模块就行,价格也不贵,50-80元。可靠性更高。或者用整流坏的一体模块。
L01 上淘宝就有50-200吧。免费也有,一些三菱群里就有。

网友Q(2017-12-13):
想当年我也差点走上维修的道路,当初人家没看上我,后来就走上了工控设计的路,现在主要用个品牌PLC(AB.西门子,三菱,松下)软件,原理图设计。对于这种变频器维修是不太懂了。但是经常接触变频器。两条路,两个方向,今后尝试下维修。

网友R(2018-06-07):
楼主好,各位大神好,目前手上也有一个三菱S520,0.75的,现在是CN4这个插头这边第三根线给7805跟62301供电时,开关电源保护,拔掉这个线就没事,不知道这个线除了给这两个芯片供电,还给啥供电,各位师傅有遇到过吗?

网友S(2021-04-26):
大师,24CS01的资料有没

网友S:
回复 网友D:
是要380交流的

网友T(2021-12-05):
引用 楼主:
一般不需要什么图纸,哪里不对往哪里查,就比如你上面说的,面板无反应,你不去查有没有5v,正不正常,没有5v再往上一级查,开关管有没有500v
楼主是老师傅了,没有10年也有5年的经验才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U(2022-04-12):
工具很全,也有专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