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4):
三菱q系列以太网模块,与FX3U enet -adp 可以实现以太网通讯吗,请问二者如何通讯,如何实现,用什么指令,求教!

网友A:
可以的,FX3U enet -adp 通过编程软件中设置以太网的通讯为MC协议
Q的这边可以用socket通讯,程序在Q这边,按照MC协议格式写通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