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4):
 行车的跑车运行时变频器LG IS5 报Gr0und Fauit 查了手册是接地故障保护,现场检查电机(1,5KW Y接法),电机接线盒脱开U V W 万用表测量对地4欧,当时的心拔凉拔凉的(没有备件!行车是韩国货,生产公司还倒闭了)。
  现场是行车不能工作就不能生产啊,压力太大了。复位,开低速试试看(5HZ)嘿还真能开,那就先开着吧。然后再继续查看看是不是接线盒的线短路了,仔细一看Y接法的中性线接了根线(接线盒见红色6#)到电气柜再查这根线是接地的!就是想不明白了呀,把这根接地线脱开后行车运行正常。
  这个电动机有中性线接地一说?

楼主:
 这个设备已经使用了几年了,怎么才能解释的通?现在电机接地线没有接外壳运行。
  电源是3相4线到现场的行车平台的电气箱。

网友A:
三相电流怎么样?有无异常?

网友B:
什么电机啊 ,,这么多线啊

网友C:
原来正常工作不也是这种接法吗。

网友D:
456应该只是三相抽头星接,后面两条是刹车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但是456# 并联了一根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正常工作不也是这种接法吗。
是啊,是不是原来就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啊 ,,这么多线啊
123=UVW 456= Y中性线,还有2根刹车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流怎么样?有无异常?
正常

网友E:
按通常接法,Y点不另外接线;或可查电路图,看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F:
电动机4根线,加2根刹车线,共6根线到电柜吗?

网友F:
是不是中点线是保护线,检测三相电流平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啊 ,,这么多线啊
123=UVW 456= Y中性线,还有2根刹车电源线。
  那可以这么接,,,中性线接地,,在电动阀上很多,原因是为了快速制动,原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G:
没有看出来

网友H:
这个接线方式看懂了,值得关注的问题,最后两个刹车线是怎么个搞法啊?是刹车片还是什么?直流还是交流的刹车瓦?

网友I:
这个接线方式看懂了,值得关注的问题,最后两个刹车线是怎么个搞法啊?是刹车片还是什么?直流还是交流的刹车瓦?   呵呵 我也想问

网友J:
中性点不需要接线了,你要接地的话可能检测出电流的

楼主:
刹车片,90VDC

楼主:
回复 网友J:
当天就拆掉了,要不然没法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啊 ,,这么多线啊
123=UVW 456= Y中性线,还有2根刹车电源线。
  那可以这么接,,,中性线接地,,在电动阀上很多,原因是为了快速制动,原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为了快速制动?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中点线是保护线,检测三相电流平衡的
中性线是直接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动机4根线,加2根刹车线,共6根线到电柜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通常接法,Y点不另外接线;或可查电路图,看是如何处理的。
图纸上是3相进电机,M 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