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5):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 公司里要做一台运去美国的设备 设备有风机,压机,LED灯电源等组成。这些都是220V 电压 想请教下如何改成110V的 需要注意哪些!谢谢!

网友A:
如果总功率高达几十上百KW,只能花费资金定制购买大功率的电源电力变压器。

网友B:
加变压器呀

网友C:
变压器是不行的,美国是60HZ的频率,应该用大功率变频变压电源。

网友D:
看楼主情况,估计功率应该不会很大。可以加一个110v变220v变压器。
led一般都用开关电源50hz60hz通用,频率不用考虑。
风机的话,国内50hz风机拿到国外60hz上,转速会增加。发热量会增大。
解决办法就是加一台220v变频器输入接到变压器上,输出接风机,频率锁定在50
hz上。

还有就是定做60hz 110v或者220v电机。

楼主:
已解决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已让采购重新购买110V的电器

网友E:
对。就得解决电器的电压等级问题,还有频率是60Hz的。楼主是把设备运到美国去用,而不是把美国的设备运到中国来用。所以,出口的设备必须要具备美国电网制式的标准。另外提醒楼主,设备去美国,需要有UL认证(所有的电器元件)。

网友F:
买个220-110v的变压器,这个很好买的,因为日本和一些其他国家的用电标准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已让采购重新购买110V的电器
这就对了嘛

网友H:
楼主公司不错啊, 设备卖到老美去了。

网友I:
还是用110伏的电器件最好啊。

网友J:
鬼子真麻烦,,为什么不用220的电压啊

网友K:
就是得加变压器,我们的设备卖到美国做的csa认证

网友L:
1、弄清楚对方电源规格,尤其是电机类尽量用变频器驱动,避开电源频率影响;
2、照明灯具选用DC24V的LED,小功率电机也可以选用类似规格;

网友M:
重新购买110V的电器省时省力啊。

网友N:
出口的设备要弄清楚电源,电器件的认证包括走线工艺都有要求的

网友O:
只知道加变压器

网友P:
110V的电器你买台湾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Q(2015-09-23):
让老美买两台一样的
一对一串联。就110V了

网友R:
回复 楼主:
对用110V电器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