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绕线方法

楼主(2015-06-15):
YZR     160M1-6起重及冶金用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   7.5KW

网友A:
转子还是定子

网友B:
电机绕线基本都是照葫芦画瓢,原来怎么样就怎么绕线。除非是特别了解这电机的才会有答案给你。

网友C:
以前在学校实习绕线是用木板做的一个模绕的。你可以按照线的规格来做一个模绕线

网友D:
拆时要画图,要不就要查图纸了很麻烦,内行的自己算也行

网友E:
查找电机资料即可,百度文库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