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5):
我现场有16台设备 用的欧姆龙的CP1H加以太网模块  一台电脑做上位机用交换机连接组以太网监控PLC上的数据  现在我想让办公室的电脑也能看到我上位机电脑上的数据 但办公室的电脑又是另一个用交换机组成的局域网  这应该怎么实现啊?

1.现在现场设备和上位机电脑通过交换机组成了一个局域网,办公室电脑通过交换机,又组成了一个局域网。
2.直接连两个交换机可以吗?

网友A:
1、可以购买设备进行扩展网络的互联。
2、不可以。

不同IP地址的网段,如果想互相连接起来,可以使用路由器来实现,并且需要设置路由器内部的静态路由表的方式来实现完全不相同IP的网段的互联。
如果上面楼主都看不懂,请去度娘路由表来学习吧。

网友B:
欧姆龙有跨网段的视频

网友C:
内网转外网连接到公网

网友D(2015-10-16):
很高深的样子

网友E:
在其中一台电脑里加装一块网卡,这样一台电脑就可以有两个IP地址, 设定数据文件可以共享用另一台电脑抓取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F(2016-09-02):
用网关和路由就可以实现,要是外网的话就得设计公网IP映射内网,还涉及到端口及DMZ方面,
建议查阅思科的CCNA,里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