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5):
惠丰1500型45kW机器上电报OE3故障

   如题。上电即报OE3(意为恒速中过电压)故障,检查电压检测电路,没有发现异常。有点怪啊的,也没运行,怎么会报恒速中过电压呢?后咨询相关技术人员,回答说可以是充电接触器触点检测电路有问题,造成OE3报警。
   本机型KM状态检测电路,不同于一般机型——只检测KM辅助触点——的电路,更能真切反映KM主触点的接触状态,KM吸合正常时,光耦合器PC不具备导通条件,Q导通,CN端子的2、3脚呈接通状态,否则,2、3脚呈开路状态。
   检查KM检测电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并且前维修者已将CN端子的2、3脚短接,将短路焊锡抹掉后再上电,故障情况有了变化:KM未吸合前不报警,一旦KM动作后,即报OE3故障。思前想后,KM的吸与不吸,仅与欠电压相关,报过电压故障,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啊。在P、N端送入可调DC500V,当调至DC400V时,变频器表现正常。此结果似乎说明仍是电压检测的问题,将正常电压夸大其事,误报过电压了。重新检测电压检测电路,仍未查出问题。
   进行参数初始化操作,上电试机,一切正常了。
有两个问题:
   1、相关参数设置有误,如将380V额定电压设置偏低,致使其误报过电压;
   2、KM状态检测电路,正常时检测开关管Q有一个上电时不通、电容充电结束后开通的过程,若直接短接CN的2、3脚,上电后,Q即行导通,是否反令MCU判断KM检测不良呢?

咸庆信
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

网友A:
咸工我遇到过惠丰G1000的3.7kw上电报OE的。情况是有时候一上电就报有时候不报 查驱动板没有发现问题,主板问题不好判断哪里问题。像这种时好时坏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好。

网友B:
咸老师学习了

网友C:
谢谢咸老师分享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