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5):
富士驱动,经典还是个色?

   一般来说,驱动电路的六路脉冲信号输出,因选用的IGBT功率模块,内部六只IGBT管子参数是接近的,因而其驱动脉冲电路的相关参数也是越接近越好。如静态负向截止电压,动态正向脉冲电压,和动静态信号电流值。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相近或一致性。若差异过大,貌似控制特性便会变差。真是这样吗?
   如果六路脉冲驱动电路,其静态电压、脉冲电压幅度有了显著的差异,还能正常干活吗?答案是出人意料的。
图一 U+、V+、W+脉冲驱动电路
  粗看富士5000G9 11kW变频器的驱动电路,与国产机的驱动电路,并无什么不同。其U+、V+、W+脉冲驱动电路,如图一所示,驱动芯片的供电电源为22V。从驱动电流的回路看,负向截止电压为-7V左右,正向激励电压约为+15V,三路脉冲信号的动、静态电压值,是非常接近的。不多说。
其U-、V-、W-脉冲驱动电路,如图二所示。检测之下,吓了一跳,感觉有问题啊。细查之下,还真是没有问题——原电路原设计就是这样的啊。PC6的7、8脚供电电压约为22V,IGBT的载止与驱动回路电压分别为-8V,+14V(负压由两只串联4V稳压二极管上取得),测静态负向电流,大于U+、V+、W+脉冲驱动电路,而脉冲电流值小于U+、V+、W+脉冲驱动电路。
V-、W-驱动电路,共用一路工作电源,PC923的7、8脚供电电压约为22V,IGBT的载止与驱动回路电压分别为-5V,+17V(负压由两只串联2.5V稳压二极管上取得),与U+、V+、W+脉冲驱动电路,差异比较悬殊。测静态负向电流,远小于U+、V+、W+脉冲驱动电路!而脉冲电流值远大于U+、V+、W+脉冲驱动电路!
可总结如下:
1、六路脉冲驱动电路,共用5路工作电源;
2、动、静态脉冲电压/电流值有三种差异,且差异幅度堪称巨大!
图二 U-、V-、W-脉冲驱动电路
  以精细、先进设计著称的日本机器,其富士变频器的驱动脉冲电路,偏偏呈现了这样一种设计特色(而机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确实也是不错的甚至是优良的),真叫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为何要使六路驱动电路,有三种脉冲电压/电流值,给我一个理由好吗?

旷野之雪
2015年6月13日

网友A:
也许和整个电路和算法有关系,不能只看驱动,驱动电压不同会导致IGBT的饱和压降检测的电压不同,或许日本人经过长期的试验发现这样比较好吧

网友B:
1、小日本有意设计,利用时间导致离散变化达到控制机器寿命目的;
2、三相逆变需要,利用驱动脉冲参数误差达到最优驱动;
上述2种到底谁是最终目的,只有原设计人员才是最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小日本有意设计,利用时间导致离散变化达到控制机器寿命目的;
2、三相逆变需要,利用驱动脉冲参数误差达到最优驱动;
上述2种到底谁是最终目的,只有原设计人员才是最清楚;
领教了啊

网友D:
如果是个案,就不值得深入研究了。
也许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不想返工,将错就错呢。电子电路的弹性很大的。

网友E(2021-04-21):
是不是因为是正弦波驱动 ?
不是方波驱动?
也就是说,不是PWM驱动,而是那个什么SVPW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