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5):
只能同时在线一个 厂家要远程遥控 上位机人机软件是INTOUCH plc是西门子300

网友A:
能PING的通就可以,最好用双网口的方案,稳定。

网友B:
简单的组网系统,需要一个路由器加一台交换机。路由器做上网与网关设置,交换机做PC机与PLC之间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