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4故障处理

楼主(2015-06-15):
1  S7-224CN SF灯亮,运行/停止可转换,PLC重新写入程序,SF灯还亮,清除程序,再写入程序正常。           2 S7-224CN  DIAG灯闪,RUN灯一直不亮,STOP灯一直亮,清洗上层板后,正常。

网友A:
SF灯亮起,不一定是故障,也有可能是被强制ON/OFF了

网友B:
不会啊 ,,学习了

网友C:
长见识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