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松下plc的疑惑

楼主(2015-06-15):
如题,最近接触松下plc,按照指令说明尝试着写计数器的时候,怎么也写不进去,下面提示错误,请网友指点一下

网友A:
空开几行就好。

网友B:
计数器编号从100号开始写。

网友C:
点击  选项    系统积存设置    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寄存器编号设置一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