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5):
四方E350变频器报fu88故障,请教各位老师怎么处理?

网友A:
代码对应的报警信息是什么,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B:
报警代码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C:
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D:
FU88是厂家设定,一般是不按期还款厂家未解除设定,到一定时间后出现此代码,需厂家处理。需调整参数F6.14、F6.17、FC.3等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可以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可以,需厂家计算后输入才能解开

楼主:
厂家也是这样说的,但是现在己经找不到买卖双方了。各位老师有沒有办法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