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5):
三菱数控E60车床手动都正常,自动时没有反应,查询信息有一停止码T01 0104,原因为进给保持接通了。但我检查该开关是正常的。下一步不知该怎么办了,请同行指教一下!

网友A:
进给保持是常闭信号,查看参数报警说明书后按照提示内容处理。手边也没说明书,明天去找来看看。

网友B:
百度一下,网上有报警说明书。

网友C:
检查一下PLC相应输入点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