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的PLC

楼主(2015-06-16):
电源24VDC,14点输入,10点输出。

网友A:
是使用的八位单片机做的处理器对吧,怎么没见八脚的存储器呢?还有编程软件是自行研发的吗?

网友B:
单片机怎么没装上去?这种百来块钱吧。

网友C:
稳定性咋样?

网友D:
单片机板子么!

网友E:
要使用梯形图转单片机的软件吗

楼主:
单片机:STC11F60XE
编程软件:三菱 GX Developer Version 8
梯形图转换工具:东莞长方电子有限公司PM300
已经在我们的混凝土输送泵电控柜上使用该产品,稳定可靠,成本低廉。
对付简单的数字量控制应用绰绰有余。

网友F:
原来还有梯形图转换工具啊

网友G:
看起来不错,那程序还能上载么

网友H:
便于保密,单片机程序相对不容易读懂,基本反编译没用

网友I:
三菱可是被研究透了。??

网友J:
成本如何,某宝的大部分都是三菱软件直接编程

网友K:
头一次听说梯形图转换工具?

网友L:
嵌入式设备不如直接用C写,我曾经做过对比,一段1.6K的代码转换后变成6.8K,

网友M:
这个更像你们公司自行研制的电路板,不过程序可以根据项目更改而已

网友N:
质量如何,操作是否方便。

网友O:
对付简单的应该还行

网友P: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的八位单片机做的处理器对吧,怎么没见八脚的存储器呢?还有编程软件是自行研发的吗?
stc存储空间大点  基本不用外存储了

网友R:
对于保全维护来说,我很不喜欢。。。

网友S:
肯定贵死了,,因为在别处你买不到

网友E:
这个东西做一般小夹具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有点功底的人可以使用,几年前刚出来类似的板子的时候我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产品是通用型的,只是程序不同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错!很便宜!

网友T:
PM300很长时间没有升级了

网友U:
这个东西我用过,支持的三菱指令不是很多,但基本应用足够了,唯一觉得不好的是支持的单片机型号太少,它给固定就那一两个型号!

网友V:
加强51单片机,有的可以直接下载的。。。  都是使用了代码转换器吧、不知道代码写复杂点会如何。 模拟量没做,元器件是否经过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