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我这有一台ABB  ACS800的变频器,以前一直工作正常,最近出现每次断电后都会恢复出厂设置的故障,有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eeprom坏了吧

网友B:
应该是存贮器坏了

网友C:
不断电如果数据能存住,不像存储器坏,像是单片机有问题或程序不对.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啊,,没仔细看过啊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也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F:
abb的变频器不错的 稳定性相当好

网友D:
是的ABB我感觉还是好用啊,,功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