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三菱gxdeveloper8.86装好了怎么无法使用呀?工具栏上的小图标都是灰色的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

刚刚打开程序的时候,除了读取PLC的图标是可以按的外,其他的都是灰的!

网友B:
是不是安装时勾选了监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

刚刚打开程序的时候,除了读取PLC的图标是可以按的外,其他的都是灰的!

麻烦去看看GX developer使用手册好不好?

打开编辑器,你需要点击新建程序或者打开程序才能使用编辑工具,如果连要编辑的程序都没有,那编辑工具高亮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D:
GX Developer V8.86编程软件安装方法如下:

  A:先安装本目录下"EnvMEL"目录中的SETUP.EXE文件(若已安装可直接跳过此步)。
  B:再安装本目录下的SETUP.EXE文件。
  C:在安装过程中"监视专用"不要选择,否则软件只能监视不能编程。

你卸载在按上面方法重新安装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X Developer V8.86编程软件安装方法如下:

  A:先安装本目录下"EnvMEL"目录中的SETUP.EXE文件(若已安装可直接跳过此步)。
  B:再安装本目录下的SETUP.EXE文件。
  C:在安装过程中"监视专用"不要选择,否则软件只能监视不能编程。

你卸载在按上面方法重新安装试试吧。

装到电脑更新换代都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为啥呢?因为楼主这种情况是正常情况,为啥不会是啥只能监视呢?因为各位没看见吗,新建文件状态为可点击状态。

各位请楼主重装软件的看官们,你们算用过GX Developer吗?

网友E:
我特意打开了下我的编程软件,一样的啊。正常。

网友F:
新建工程,编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新建和打开旧文档那两个图标可以用

网友H:
十有八九是安装时一直点下一步
默认的监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十有八九是安装时一直点下一步
默认的监控

如果安装时选择监控模式,那么新建工程的图标将是灰色显示。

网友J:
你新建一个工程就可以了,是不是没用过三菱的东西

网友K(2015-08-12):
新建一个试试

网友L(2015-10-07):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一直提示工程打开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