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CP1H怎么实现直线插补?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有直接的指令,除非自己按照算法写程序。或者扩展高功能模块

网友B:
如果主机没有插补指令,那可以同时执行两条指令,控制两个轴,要同时启动和同时停止,这样走出来的效果就是一条斜线。

网友C:
同时还要设置加减速等所有的设置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