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各位大神们,我公司有五台设备安装变频器,一直正常工作前几天突然就全部烧毁了,拆下变频发现进线端子的保护全烧了,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雷击过电压?
同时遭殃就考虑过电压

网友B:
别的设备没有烧坏吗?可能是过电压了吧?

网友C:
过电压了

网友D:
全玩完了?应该考虑是过电压。

网友E:
是不是220v的变频器 之前碰到过是220v的变频器 因为零线断掉,烧掉变频器

网友F:
同时坏的话就要查外部原因了。

网友G:
是380V的变频器还是220V的?
一起被烧肯定是外部的原因
检查电压看看

网友H:
故障没有说清楚。。。。。。。

网友I:
听大家的意见啊

网友J:
端子烧了?说明过热,电流大或没有上紧,缺少巡查。

网友K:
同时烧坏,过电压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L:
进线端子的保护是压敏电阻吗?

网友M:
雷击了吧。

网友N:
我看不只是进端子烧了吧,估计里面也炸了,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O:
上电就烧不可能这么巧就赶上雷击,最有可能就是变频器进线端潮湿了,上电一台就放一台,上电两台就放两台的情况很多。

网友P:
及可能是电源网络放电,接线端子因放电而烧坏了。

想想,当时是否有其他感性或容性负载发生了故障。

网友Q(2015-12-14):
引用 网友K:
同时烧坏,过电压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R:
烧的是同一个地方吗?如果是考虑外部原因

网友S:
查查外部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