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16):
各位师傅,我想问一下西门子-200PLC,CPC224,型号是214-1BD22-OXBO ,最多能编多少个程序啊。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我想问一下西门子-200PLC,CPC224,型号是214-1BD22-OXBO ,最多能编多少个程序啊。谢谢各位师傅了。

可以编很多程序,当然需要保存在你的PC中,只能运行一个程序,那是在PLC中。

网友B:
呵呵呵,一次运行一个,你想问的是它的容量,多少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啊,是不是最多25步啊。

网友C:
一体式PLC控制器的编程步数最好不超过一万步,模块式PLC因为性能上更高级,价格上更加昂贵,可以编写几万步的程序。

网友B:
一般几万步的程序容量是有的吧

网友D:
PLC一般考虑它的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够不够用,多少步程序?够用了。

网友E:
PLC的点数和容量是对应的,这个楼主一般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一般不必考虑。

网友F:
楼主准备干啥,200的对程序大小有限制,貌似对步数没限制,楼主可以先编着看看程序大小再说。不行的话224XP应该够你用了吧

网友G:
一般的程序,肯定不会超出plc的步数。

网友H:
224有次我一个程序写好后,mwp文件大概50kb,写进去提示块程序太大,然后我在系统快里  禁用在线编程  后,再写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你写的程序文件不超50kb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是不是最多25步啊。

楼主把程序的步数与步进搞混了,你说的25步是针对步进(方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想编一个机械手程序,程序是网络29 ,而224PLC显示是网络25 ,应该不够用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是网格。
你按下F3键然后在向下拉光标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一体式PLC控制器的编程步数最好不超过一万步,模块式PLC因为性能上更高级,价格上更加昂贵,可以编写几万步的程序。
赞同一般情况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