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f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5-06-16):
TOF定时器当能接通时,是不是立即常开触点变常闭,常闭变常开,只有断开后,开始计时到时间后,触点才复位?
TON定时器使能接通时,到达设定值后触点才动作,计时是停止了还是继续计时到32767,IN一直接通时触点是一直动作呢?还是到达设定值瞬时动作就复位?

网友A:
这是S7-1200的吧?
TOF定时器当IN接通时,Q输出为ON,TOF 的IN断开后 开始计时,时间到设定值,Q输出为OFF。
如果在计时过程中IN再次为0N,则停止计时,输出还是为0N。

TON定时器当IN接通时,开始计时,时间到设定值,输出为ON。 计时过程中,如果IN断开,则计时结束,当再次接通后再开始计时。计时到设定值后,计时停止,不再继续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