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今天公司坏了一台smart700触摸屏,触屏坏了,不想修了直接换新的,回传功能不能用,可不可以把旧的触屏备份以后,买台新的连接电脑恢复数据,是不是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
如果能上传的话,就可以用。

网友B:
好像这款不支持回传!!

网友C:
一是看手册是否支持回传;二是如果支持传送的时候是否选上传的选项了,这个就要用软件试了。

网友D:
SMART系列屏不支持上传

网友E:
是一样的,就直接换主板得了!

网友F:
换换主板试试

网友G:
SMART系列屏不支持回传

但是貌似是说可以备份,只是备份出来的文件不能编辑 只能传到新的屏幕

下面是百度的连接 不知道行不行

http://wenku.baidu.com/view/7036d35f866fb84ae45c8d8e.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20d15bb06bec0975f465e2bc.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详细的解答,这两天新屏就到了,一试就知道了,到时候跟大家分享结果

网友H:
可以先把旧屏“备份”,然后再“恢复”到新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