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高的上的模块?功能是什么?(黄色部分)

楼主(2015-06-16):
请不要说让上我百度输入订货号, 有本事你搜出来了截图我看~~

楼主:
追问一个请问下图从左到又依次是什么模块,起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A:
黄色标签的事西门子用于故障安全SIMATIC S7系统的数字量输入和输出模块。指示灯除了指示状态外,还指示安全模式
显示出错。

网友A:
下面IM151是将ET200S连接到PROFIBUS –DP总线系统接口模块。
24V的是用于ET200S的电源模块
后面是ET 200S 串行接口模块

网友B:
长知识了。

网友C: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115637&cid=1029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tobe_solution.aspx?Q_ID=115491&cid=1029
或者你看看这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115637&cid=1029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tobe_solution.aspx?Q_ID=115491&cid=1029
或者你看看这里
厉害 一下找到了

网友E:
黄色的模块以前真没看到过,长知识了

网友F:
CPU317F-2;
带F的为故障安全型CPU,用的的确比较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行接口模块具体有什么作用呀??

楼主:
这个ET200PRO   接黑线的模块是什么模块呀?(大家知道就说说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普通PLC的CPU上面的串口,可以进行232 422或者485通讯的。

网友G:
使用模块盖板下面的订货号可以查询。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别跟我说百度上面查的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通讯模块咯

网友H:
这设备确实高大上!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是西门子公司的订货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