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可用哪个系列代替?

楼主(2015-06-17):
欧姆龙C200H可用哪个系列代替?原有模块:ID-212,IA-221,OC-222,OC-224。本人不熟悉欧姆龙,求详细的分析。更换CPU,原有程序可不可以用?

网友A:
关健是你以前用到些什么功能。

网友B:
拿CJ2M替代。

网友C:
估计没有太特殊的功能

网友D:
从某人角度可以用CJ2M,单还需要外电路改造,比如OC224是12点输出,单是独立点的,在CJ2M没有这样的模块。
既然要改外围电路,可以用个60点的CP1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健是你以前用到些什么功能。
24/24开关量,能有什么功能现在的不能做。

网友E:
呵呵;那就全套换了,底板、后面的模块全没用了;

网友F:
读出程序看看
都是开关量的,应该不复杂

网友E:
C200H最初的替代型号为C200HS-CPU01,这款不用换底板,也不用换后面的模块;
然后升级的型号为C200Ha,这款需要换底板,另配电源模块,但后面的I/O模块可以继续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想着全部换掉,但是不知道选那个具体型号?功能都很简单,都是开关量的。顺便问下:OC222和OC224区别

楼主:
该程序功能很简单,都是开关量。但是不知道更换哪个型号比较好?也不知道更换硬件要涉及到的问题?另外请教OC-222和OC-224之间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本有3个ID-212模块,2个IA-221模块,4个OC-222模块,2个OC224模块。想着沿用旧程序,程序的0001是不是输入触点, 3101是中间辅助触点,而现在的PLC编程软件输入显示I:0.01,31.01.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OC222是12点的输出模块,公共端是公用的;
OC224是8点的输出模块,公共端每个点都是单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够留个联系方式吗?有活找你指导

网友H:
点数在200点左右的话,直接CPIH替换,点数超过200点,建议选用CJ2
更改的话建议改分布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