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接法对不对?

楼主(2015-06-17):
三相设备,注意看地线和谁接在一起。发现这里所有的设备都这样接的,一排插座都这样的。会不会出事?

楼主:
零地通的。

网友A:
没问题呀,漏电时难查点而己。

网友B:
如果是三相五线制,这样子肯定就不行了。

网友C:
看供电系统是哪种接地方式;若TN-C系统,保护线的接法,应保证安全可靠。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已经在近地点做了零线重复接地。

网友E:
三相四线,零地混用,很常见。。

网友F:
那个灰色的是接N的吧,零地共用

网友G:
这不就是零地公用的么

网友H:
零地共用很常见了!

网友I:
三相四线,零地混用。

网友J:
这不就是零地公用.

网友K:
三相四线制零地共用,这个接法很常见

网友L:
没用过,,也不让用,,接地不好,零线断了要电人啊

网友M:
零地合一的接法在工厂里很多,但必须要注意不能把L线和N线搞反了

网友N:
保护接零!

网友O:
赞同3楼主的说法,如果有漏电保护器的话是不好使的啊。

网友P:
不建议这样使用
有5条线就分开吧
这样没好处!

网友Q:
看你的是什么系统的了,TN-C零地一体的。

网友R:
要是带漏电保护器的话,这种接线方法就不行啦。

网友S:
零地公用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三相五线制,这样子肯定就不行了。
是啊,而且现在基本都五线制了

网友U:
人家都没什么要求的,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