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头痛事

楼主(2015-06-17):
我用的是三菱的编程软件 有一个程序我想修改一下可是写完以后到了编译的环节 批量编译的图标不亮不能编译  用别的程序就没有问题 大师们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啊  我的程序步数不多修改就是加一个句子而已

网友A:
有没有程序限制修改?指令对不对?

网友B:
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有错误。

楼主: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因为我改一次了编译没出问题下载到plc后监控运行因为没有注释调试不方便 所以第二次我在有注释的程序上写进我加的几步指令和上一款一样的 这次就出了我说的批量编译图标不亮的问题

楼主:
我在检查检查是哪的问题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C:
肯定是程序编错了~!

网友D:
程序错误,可以程序自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