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龙门刨床励磁机输出电压55伏,求分析

楼主:
图怎么上传不了?

网友A:
等你的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的图呢!
我上传不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图太大了?或者图片格式不对?

网友B:
励磁电机修过吗?动过电机内部或外部接线吗?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考虑励磁电压是48v的55v也正常,假如你说的是指磁吸的话。

网友D:
正常电压应该是220V。

网友E:
励磁电压220。
你是不是拆电机了。对于龙门刨床,电机的极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得半点马虎。
励磁机L电刷的二引线S1-L、S2-L接反,励磁条件不具备而发不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