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我的步进电机是0.5A的,能配3A的驱动吗?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A:
这个要看负载情况了!

网友B:
驱动不是有拨码开关可以更改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不是有拨码开关可以更改电流吗?
有些低档驱动是不能调节电流的。

网友C:
0.5A的步进电机太小了吧,没力

网友D:
可以用,如果驱动器电流可以设置,那就更好了!

网友E:
大马拉小车
可以
但是有些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F:
我用过 就是发热比较厉害 不适合长时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