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跳动

楼主(2015-06-17):
求指点下,当达到压力设定值时阀会断开,但压力会慢慢的往下掉,就是所谓的不保压,阀又开始工作
哪怕就是掉一点点的压力,阀都会工作,这样子阀就频繁跳动了,我想用个时间控制,当压力掉了之后要过几秒,阀才始工作,麻烦各位了。谢谢

网友A:
你也可以这样编制:

[ ZCP 压力下限  压力上限  当前压力  M577 ]
    D0XX    D580      D75

也就是说,当压力在上、下限范围内时不考虑,只有超出此范围时,才允许……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弄个范围 上下限控制就不会频繁动作了

楼主:
想法是好的,客户要要的全压,而不是低某个某个压力在补压,我的意思你没明白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在比较指令后面再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当压力低于某值并且时间达到某值后输出动作。

网友D:
不就是做一个死区而已

网友A:
楼主就认死理,延时动作不就是增大死区的范围吗?延时与增大死区范围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E:
有专用的压力开关,可以调上限,也可以调下限。

网友F:
为什么不采用压力上下限来控制?
延时控制不完美!

网友G:
用执行器加压力传感器加压力控制器,plc都不要。

网友H:
学习了,对这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