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做实验中,需要用到变频器,使变频器的输出是连续变化的函数信号。该如何给变频器加载输入信号?

网友A:
怎么‘连续变化的函数信号’?干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输出是连续变化的函数信号
看不懂是啥

网友C:
滑动电阻啊

网友C:
4.7K欧的电位器

网友D:
信号发生器

网友E:
如果是一个工况的曲线图形,需要有上位机做函数方程,再由函数方程的自变量对方程求解,计算结果输出控制变频器的给定。

如果仅仅是一条斜率线性的直线,用变频器内部的加减速斜坡即可,给定只需阶跃信号即可。

楼主是什么形式的输入呢?

网友F:
你想怎么控制呀

网友G:
很明显,楼主自己都没弄清楚情况

网友E:
估计楼主是想需要一个随时间变化的给定输出信号。这个只有有上位机来做了,建立一个时间的函数方程或一个随时间周期变化的输出信号。发给变频器的给定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之前没描述清楚。变频器用来控制水泵,要求转速按照连续函数(比如正弦)周期变化。目前上位机备选两种方案:一是采用数据采集系统输出通道控制变频器;二是单独加装PLC控制变频器。不知哪种方式更可行,更易操作?谢谢!

网友E:
两种模式都行。就看你熟悉那种,用自己熟悉的结构。

网友H:
的确两种都可以

网友I:
问题好像都没问到点,怎么给你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