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大家好,最近公司有几台士林变频器不显示,电源芯片为M51996,测量启动电压稳定14v,各脚无电压,外接直流供电16v能启动,不解电压低的原因,请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换电容,电容容量小了

楼主:
周围阻容贴片都已测量,没发现大的问题,直流母线电压560V,所以陷入困顿......

网友B:
开关变压器输出是否有短路?

楼主:
变压器好像没有短路,拆下来启动电压也不够,依然是14v,为了排除故障M51996是才换的,看来原来的芯片是好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二次供电的二极管看看有没有问题。启动电阻,CVCC电容

网友B:
开关变压器没有工作电压就低,M51996的VCC电源滤波电容是否换了?开关变压器的输出负载--各输出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次供电续流管没问题,启动电阻(6只120k串联)短接了两只仍然14v,vcc电容6.8uf测试6.6uf,用10uf电解临时代换故障依旧

楼主:
回复 网友B:
m51996电源滤波代换过,变压器、开关管拆下测量启动电压还是14v,依然没有超过阀值,呵呵,我真愚钝

网友C(2015-11-06):
这种电源不工作你可以把m51996旁边的电容都焊下来。。看看他们容易发生断裂问题。如果有CT的话可以看看CT的+15V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