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什么样的PLC可以控制如图所示的机构,急。。。

楼主(2015-06-17):
求问各位,如图所示机构,现在需要控制驱动下面的平行的三根丝杠的三个伺服电机,实现上面动平台的平面圆弧运动,现在想用PLC实现控制要求,应该怎么选择。。。谢谢了、

网友A:
运动控制器呀。
三菱Q系列,西门子T,欧姆龙NJ……………………价格么,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B:
如果三个滑块同步向内或向外移动那只有平台的垂直上下移动,那有圆弧运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止是同步运动。。。是需要下面三轴联动、

网友C:
2和3应该是同步的吧

网友D:
松下FP-XH系列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1、2、3杆都是独立的,而且通过三个滑块的联动,实现上面动平台的圆弧运动。

网友E:
把整个圆弧运动过程中所要求每个滑块位移的数据和运动距离算出来,任何一个一体式PLC带扩展模块都能实现,但是这样永远只能存在圆弧运动的方式,想改变运动形状又得大改内部的程序。

网友E:
如果想通过上位机的的软件画出运动形状,PLC又能按照上位机给出的形状让三轴智能的联动出所画出的图形,这是单单只依靠一台PLC所不能办到的。至少得加PC机和运动控制软件,软件是关键。

网友F:
直接用运动控制器吧,这种只能用插补实现,什么FX、FP、西门子均可以出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所说的运动控制器是指 PMAC板一类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运动控制软件是指PLC里的运动控制模块吗??

网友F:
建议你直接购买固高的运动控制系统,普通的PLC很难编程完成!
就是高端的PLC,最起码也要G代码来相应的控制轴驱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软件就是安装在台式电脑主机里面的应用软件,就像你用电脑看上网视频一样,必须安装暴风影音软件。
这个情况用PLC实现有困难,还是用运动控制板卡加电脑主机加控制软件实现吧。

网友G:
我知道三菱的Q系列可以
其他牌子的没用过

楼主:
这到底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H:
这三轴估计是走螺旋插补吧 ,走圆弧两轴就可以 另外一轴应该是两轴插补圆弧一周 平台所要升降的距离

网友I:
有点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明白。。。

网友E:
连楼主自己都不会弄,这个运动控制是临时抱佛脚就能精通的吗?建议花费资金外包给自动化公司。
机械动作制图是自己研制的吗?16楼说的好,估计平台在做圆弧运动的时候还要求平台能够升降调整高度。

网友J:
做舞台的吧.......

网友K:
在水平面方向上的圆弧动动:Y方的运动如何实现?

网友L:
楼主这个图怎么做圆弧运动别吓我看不懂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机械方面是自己做的,关键就是,专业是机械的,对控制了解不深。。。这个平台是空间三自由度平动。

楼主:
回复 网友K:
平面是X Y 向,上下是Z向。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可以的。。。都仿真过的,实际也运动过

网友M:
你这反过来 就是并联机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M:
对、就是个并联机构

网友E:
单单PLC还搞不定这么高级的控制,高级的运动控制算法,需要制作运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柜系统,目测控制柜系统的造价比机械机构还要高出几倍或者几十倍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