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测试

楼主(2015-06-17):
水泥地坪无处砸接地测试钎,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那能从稍远的地方做接地然后用适当的地线引吗

网友B:
最笨的方法就是用电锤在水泥地面打穿一个孔。

网友C:
那你把线引长点啊 ,,一般都要40米外的 ,,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地方都没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化工厂,方圆200米处都是水泥地坪,再有没有好的测试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化工厂,凿洞是要开动火票太难啦,再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D:
建议找长一点的线做导线
引到外面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化工厂,凿洞是要开动火票太难啦,再有没有好的办法。
那就大锤子砸墙,砸柱子找钢筋。。

网友F:
找到接地的水管也可以

网友G:
钳形接地表,不需另外拉线。

网友H(2015-08-09):
9楼介绍的方法,还未见过,想起来较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