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我下载的信捷编程软件xp系统可以装,但是我的本本是w8系统就装不了,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A:
如果你的软件已是最新版本的话还不支持,那你只能装个XP系统了;

网友B:
我在windows7安装的没问题。 32位和64位都可以。

在windows8中,信捷客服说最高可支持到window8.1

听朋友说win8有安装成功的,也就失败的。具体不清楚问题在哪里。

楼主用windows8旗舰版试试。实在不行 就用windows7吧。

楼主:
谢谢,把预装w8.1系统换成xp系统又有点舍不得,给信捷官方发过邮件了,等等看他们回复再说。

网友C:
目前还是win7把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