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北京时代变频器TVF8055-P-33变频器开机显示8888,测量主板5V电压正常,键盘上指示灯REM/LOC/OUT/PAR/MENU灯全亮,menu键下方的两个指示灯也亮

网友A:
面板线有没有插好,面板是不是用错了或者坏了,换一块面板试试,都正常的话量主板晶振波形对不对,不然可能CPU有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晶振的问题的。。。这问题遇见过···

网友C:
按照1楼的方法先易后难!

网友D:
时代变频器有硬伤,碳膜面板有个时效问题,ABB ACS400也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今天刚好找了个同型号的面板,换上后故障依旧,怀疑问题在主板上

网友D:
回复 楼主:
比较棘手,这方面的良师比较少,自学资料也少,修成正果的只是凤毛麟角,小型化是趋势,将来主板密密麻麻的还多层板,就算原理掌握了,关键是电烙铁下不去你有什么办法?哈哈放弃吧。

网友E:
建议重点检查MCU复位电路部分,看楼主描述的情形好像变频器自检未通过

网友F:
自检不通过,但有显示,电源没问题,剩下就是复位电路有问题!直街查MCU资料吧!英文的,耐心看!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主板也许我能帮你

楼主:
这台小机器不是客户修的,坏了给我了,5.5KW的这阵不忙翻出来看看,不打算投入买CPU板了,朋友那有台7.5的,能对出一台就行了。谁有四方E350   45g/55p的cpu板我倒是先买一块。当时一台机拆散了,想着能修复当备用机,缺一根CPU板到驱动板拍戏,那天刚好看到深川的排线一样,想的上去试一下,一试主板冒烟了,过了两天又看到四方的机子,一看排线的方向刚好反了,郁闷呀,本来找个排线就好了,这下搞大了,机器上四个达电容也换好了就等控制板了,谁有这款控制板可以联系我。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可以帮你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