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6-17):
安川VS-606V7面板控制有效,但是端子控制却没用,端子上有输出电压,这个该怎么查故障啊

网友A:
1、要参数设置。查手册吧;
2、如果参数没问题,报修吧。

网友B:
恢复出厂值    重新设定参数试试

网友C:
正转,反转端子都不起作用吗?参数或单片机有问题。

网友D:
1、恢复出厂参数,重设;
2、信号公共点切换开关被你搞错了,切换回来(就是端子输入信号通过开关可以切换成高电位有效还是地电位有效,位置就是最上层接线端子右侧,SINK--SOURCE)

网友E:
改为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F:
之前正常么,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G:
看设置参数,是选择什么样的控制方式,选择面板控制,端子控制当然无效

网友H:
参数问题,要么就是端子定义问题,要么就是主板上有啥开关你没拨,这些都没问题,那就可能变频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