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一、西门子MM440变频器报F0001(过电流)伴随报A501,是一个常见故障,原因也比较复杂。查手册,引起报F0001伴随A501故障的可能原因为:
1、 电机的功率参数(P0307)与变频器的功率参数(P0206)不对应;
2、 电动机电缆太长;
3、 电机导线短路;
4、 有接地故障。
当不接负载,上电就报故障,且不可复位消除时,在排除外部原因和参数设置原因后,可以确认是变频器电路故障,需要维修。
二、对西门子MM440  30KW( 与15KW电路相似),重点检查以下电路:
1、IGBT:30KW是用2个模块,每个模块的2相并联扩展容量的;
2、U、V、W输出电流检测(检测电路故障引起误报):
①3个A786J及周边电路;
②A786J输入侧供电电源:A786J的1脚对8脚应为+5.1V左右;
③A786J输出侧供电电源:取自CPU板送来的Vcc=+5V(Vcc=+5V是开关电源的+8V送给CPU板稳压为Vcc=5V后返回驱动板的,所以A786J的14脚对9脚应为+5V左右);
3、驱动电路(无驱动或驱动不足):
①6个HCNW4506及周边电路;
②上臂供电电源:开关变压器3个独立绕组经整流滤波后由FZT651稳压形成3路独立的(VV+=+20V、VV-=-5.1V)、(VU+=+20V、VU-=-5.1V)、(VW=+20V、VW-=-5.1V)电源;注意,3个A786J的输入侧电源也分别取自这里的3个+20V;
③下臂供电电源:开关变压器1个有抽头(接地)的绕组,其中一边经整流滤波后,形成V+=+15V,另一边经整流滤波后,再经7905稳压,输出V-=-5V。
4、IGBT门极回路(无驱动或驱动损耗过大):
①查2个反向串联的保护稳压二极管有无击穿短路;
②查串接的小阻值电阻有无断路或阻值增大;
三、西门子MM440  30KW电源驱动板可以取下单独上电维修。电源驱动板外接入530V直流的位置,见图一、二、三、四,红线为530V正极,黑线为负极。
四、15KW电路图(本论坛一位师傅“竹叶青在”发的,再次感谢!)

网友A:
谢谢。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B:
不错的帖子啊!点赞!

楼主:
分析MM440的电流检测电路,大概如下:
1、西门子MM440 30KW(和15KW)驱动使用HCNW4506芯片,然后再加FZT651、FZT751组成的推动级,驱动IGBT的门极,所以不具有IGBT的C-E管压降直接检测和保护电路,而是用A786J芯片测量串接到IGBT输出端的电流取样电阻的电压来检测输出电流的。
2、芯片A786J是一个具有光电隔离、线性运放、编码、串行同步输出的芯片。3个A786J芯片,将串联在IGBT输出U、V、W回路里的3个取样电阻的电压由2脚、8脚输入,然后放大、进行2进制编码处理后,由11脚输出、13脚与CPU同步后,取出串行编码信号,送给CPU板进行解码运算;
3、CPU解码后运算,分别得到U、V、W输出电流的大小,然后CPU据此就可以显示IGBT的实时电流(这是MM440的一个功能);当然,通过软件运算,CPU也就可以判断出现过电流故障;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度超差,CPU也可以判定IGBT输出电压出现不平衡故障(IGBT故障、驱动不良等造成);判定出现接地故障(电机电缆短路、电机绕组某相局部短路等造成)。当然,对于这3种故障,CPU不好判定详细的具体原因,所以,一概归结到F0001故障里了。
4、所以,对于使用A786J芯片的变频器,能将电流实时检测显示、过电流保护、接地保护、输出不平衡保护等多种检测、保护电路归集为一身,但显然对CPU的软件编程要求更复杂了。
仅供参考,欢迎讨论。

楼主:
顺便说一下,通过分析电路及芯片A788J(光电隔离、运放等),MM440的30KW(含15KW)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的实时检测、欠电压和过电压保护是用A788J及周边电路完成的。

楼主:
相对很多其它品牌的变频器,西门子MM44030KW,电源驱动板、模块板各自分离;驱动板各部分功能明确简洁,特别方便脱离模块板单独上电维修。

楼主:
再顺便说下,084C运放和339比较器,是直流母线过电流检测保护。

网友C:
有实物有图

网友D(2015-07-28):
这位大师写得不错!点赞!

网友E:
大师写得不错,有图有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F(2015-09-24):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正在学习

网友G(2016-03-02):
前辈,几天我修一个和这个一样的机器,想简单的屏蔽欠压,就把788的13脚的电阻断开一个,同时引2.5v电送到主板的插针,把负端接在gnd上怎么不行啊,望前辈指教

网友H:
修好没有?好像西门子440和430的f0001故障,主板问题多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请问楼主图中负极接的那个管子是什么管?型号是多少?我现在有台电源有故障,测那个管子击穿了,型号看不清了。谢谢!

网友I:
回复 网友I:
刚才查了一下,那个管子是三端稳压7905吗?我准备按照你的方法单独上电修电源驱动板,请多多指教!

网友I:
回复 网友I:
接负极的管子-5V端子连接了几个黄色的贴片电容,没正负极,但是滤波整流应该接电解电容,不知道在哪,请高手指教!

网友J:
楼主厉害,正碰上这毛病m440  15kw的待机正常,启动报f0001

网友H:
西门子mx440系列报f0001,可以先换cpu板看下,如果继续报f0001再进行电路检修。

网友K(2016-06-18):
涨姿势啊  电路图收走了  谢谢楼主

网友L(2016-07-18):
mm440变频器30千瓦r0026=0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mm440变频器30千瓦r0026=0怎么回事
1、查母线电压检测电路:788周边电路;
2、驱动板存储芯片数据丢失?

网友M(2018-11-15):
感谢分享,有图有真相

网友N(2019-04-02):
请问788j这个直流电压检测是从哪里取的?

网友N:
我想我找到了

网友O(2023-09-01):
我怎么无法打开图片和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