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富士变频器 型号 FRN3.7G1S-4C   接受运行信号变频器RUN  运行指示灯会亮  面板显示- - - -    本变频器用的接线端子  DX+  DX-  SD  数据收发 RS-485通信端口   我利用面板操作仍显示 - - - -  。 初步分析 5V电源有问题   因为主回 路预充电继电器没有吸合  电压DC5V    CPU  控制的散热风扇不转     测CPU 5V  电压4.97V    是否满足 CPU 工作要求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4.97V正常!

网友B:
4.97V可以啦,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启动以后变频器的电源过载了,建议检查一下风扇是否短路

网友C:
5V正常,单片机?替换面板试一下,面板不显示参数,故障代码都看不到。

网友D:
4.97  正常  但是只能说明供电给CPU的电源是好的,不能100%说明cpu就是好。还有几个重要的指标的。

楼主:
散热风扇拆掉还是不行

网友E:
非!常!正!常!

网友A:
CPU板的问题。换吧。

网友F:
这个电压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