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什么扫描的

楼主(2015-06-17):
plc扫描时如果一条线有几个并联,比如电机启动,是先扫描启动按钮i0.0到到停止i0.1到q0.0到自锁触点i0.0,在本周期内触点q0.0闭合还是下个周期?,
还是先i0.0到自锁触点q0.0到i0.1到q0.0,下个周期触点q0.0才闭合

网友A:
先全部扫描i点,然后根据梯形图逻辑关系,再全部输出q点

网友B:
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扫描方式。
扫描一次,输出端口的状态就会更新一次,扫描时间大概是几毫秒。

网友C:
一个周期分为下面3个步骤:

第一步进行输入扫描,存入缓冲区。

第二步执行,根据本周期信号状态对每步进行运算处理。

第三步,进行输出刷新。

当然在第一步之前 ,PLC还有自诊断和通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