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控制步进电机 电机轴不转

楼主(2015-06-17):
大家帮忙看下,明明有脉冲输出,电机轴为什么不呐??

网友A:
你仔细看了指令没有?,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再说!
欧姆龙跟三菱不一样,上面只是一批数据的第一个指定字,还有的你没有赋值所以根本不动

网友B:
目测程序没多大问题,干嘛打个#01,直接#1不就可以了。以2000频率的速度。脉冲加方向,cw方向,单独模式。走完10000个脉冲,不转看你的外部接线和步进驱动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用下plc脉冲输出指令啊,PLC上也显示有脉冲输出了
跟你说的赋值没关系吧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楼主:
100.01------PUL-
100.03------DIR-
+5V--------PIL+
+5V--------DIR+
0V---------COM(输出端)
帮看下有问题么?
我用三菱和基恩士的都试了,电机可以正常转动,驱动器和电机都应该正常

网友A:
欧姆龙CP1H较为好玩:脉冲+方向输出时通道0为脉冲100.0方向100.1,通道1为脉冲100.2方向100.3,通道2为脉冲100.4方向100.6,通道3为脉冲100.5方向100.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嘎说明书有误导么?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在哪份说明书上可以找到??求教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嘎说明书有误导么?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在哪份说明书上可以找到??求教求教
哟,看来我完全搞错!
误导你了,见谅!

网友C:
电机嗡嗡响吗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想搞明白问题而已
从输出端的指示灯来看是 100.01和100.03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响,没有堵转
另驱动器使能已悬空

网友A:
我刚刚特意打开自己写的程序,真的是我搞错!
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分析指导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么?

网友B:
确定下驱动是不是共阳极的。

网友A:
"另驱动器使能已悬空",如果这样驱动器还能驱动电机那就是见鬼了!
使能只有在ON状态驱动器才能工作,你把驱动器使能信号ON吧

网友D:
楼主的指令 老朽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也看不出问题
亲自翻箱倒柜 拿出尘封已久的CP1H,
用颤抖的双手,写入楼主的代码,步进电机成功运行5秒钟后停止.
COM 接的OV, 老朽的步进电机使能端悬空为脉冲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使用的是深圳雷赛的步进电机
使能信号悬空,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老朽哥亲自试验,
PLC已返厂检修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朽哥亲自试验,
PLC已返厂检修去了
你当时没有测试脉冲输出点是否可以接普通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用万用表测,正常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用万用表测,正常导通
内部是高速光耦驱动晶体管,万用表测量真的准确??

网友E:
一般是脉冲加方向,如果你输出CW CCW的话是不是会转的。输出和接线要对应。

网友F(2016-02-17):
回复 楼主:
5V 怎么给的?

网友G(2016-06-02):
楼主没有设置这些数值吗?

网友G:
楼主这些参数你赋值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