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接手同事的设备,plc用的是没用过的基恩士系列,触摸屏是台达,也没用过,程序经过这么久也了解了大概,台达触摸屏对照程序也分析的差不多了,就是报警界面这块不是太明白。设备运行过程中,会陆续弹出来这些状态,我找了触摸屏上对应的报警设置,但是程序里面却没有这样的设置,也没见给哪个寄存器赋这么多值,有这么多的状态,还请了解基恩士plc或是台达触摸屏尤其是报警状态设置这块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过了!

楼主:
附上这个界面的两个图片

网友A:
任何触摸屏报警组信号都要pLc赋值,或者说触摸屏报警组只是通过通信显示PLC的通道位状态。触摸屏中注册了这个位0N时显示什么都可以。

网友B:
台达没用过,看楼主的图应该是DM1500开始的地址和报警位相连,这是我的猜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