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无正文)

楼主:
想买根,不知道fx跟什么屏连接的

网友A:
是不是usb-sc09

网友B:
有什么屏买什么线。

网友C:
是啊 楼主应该用什么HMI买什么线

不是买什么线用什么屏啊

网友D:
三菱plc的422通讯线

网友D:
很多触摸屏都有rs422接口,直接买代理商的线就用。他们自制的线价格便宜。五米以内几十块不到一百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usb-sc09
应该不是,看左边是25针的。。

网友F:
是422通信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232 SC-09变成电缆后段25转8针,接口转换电缆图。

网友H:
写的很清楚,是屏与PLC的线;
你屏型号有没有?

网友I:
好像是海泰克的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232 SC-09变成电缆后段25转8针,接口转换电缆图。

这个是海泰克用户手册上的接线图。

网友K:
好像是海泰克以前的连接FX2N的线缆,以前自己焊过

网友L:
很可能是老式的232-SC0925针的编程线!!!

网友M:
是自己制作示意图

网友N:
回复 网友I:
有点像,pro-face 也是这种

网友O:
这就是一个RS422的通讯电缆。应该是三菱PLC到触摸屏的通讯线啊!8-25针的。

网友P:
自己动手做一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