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希望能详细点,谢谢大神了

网友A:
选项-设置PC/PG接口

网友B:
选项中设置PG/PC

用以太网下载的话,选择你计算机本地网卡。

楼主:
用的是以太网 cp443-1通讯模块  应该在硬件组态还需要设置IP地址和子网掩码 这两个地址根据什么填

网友B:
这个的IP地址 只要和你计算机的IP地址设置成同一网段就可以了。子网掩码自动生成255.255.255.0就好。

如笔记本地址为192.168.2.111   那么要想这两个通讯  只要把PLC IP设置成192.168.2.***  后面这个从2—254 其中一个就好。

PLC地址如果本身设置好了。  就更改计算机的IP,只要前面3段相同,后面1段不同,从2—254中 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有人说plc的IP地址在模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