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弟请教师傅们!

楼主(2015-06-18):
做为刚接触plc的新人,一直学习西门子的,今天碰见一个欧姆龙的cp1l输出灯亮,没有24v。查一下,说通道坏了。我就请教下改通道是不是跟西门子一样?还有就是这个问题碰见个三回了,都是一个通道,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处理?

网友A:
你所说的应该是一个输出位坏,我通常叫一个点坏,不可能一个通道一下全部坏完。

网友B:
看下图纸输出是多少电压,有空余的点,如果是你说的问题换了就行。在程序里面找到那个输出点,改成要换的点。

网友C:
要知道为什么坏这点,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D:
晶体管输出点,这个点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E:
加中间继电器进行触点扩容。

网友F:
要是经常坏一个点是不是这个点带的负载太大了?

网友G:
老是同一个点坏,那肯定是那个点的负载有问题了,或者线路有破皮短路现象

网友H:
是不是电流太大了

网友I:
中继隔离信号,保证PLC无坏点

网友J:
7楼的对啊,,外面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K:
估计是晶体管的直接带输出了

网友L:
修改地址和西门子差不多,一般欧姆龙本体输出地址是100.xx或者101.xx

网友M:
老是一个点坏的话,就加中继吧

网友N:
尽然老实坏那个点,那就加个中继吧。
烧也是先烧中继,再说中继触点一般都不小 了。再烧的话那负载就真是问题不小了